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9-06-18):
图1: 手动控制电机部分   用PLSV  来记录移动的脉冲数(主要是因为脉冲数不确定用PLSY  或者PLSR  好像都不对,但是这里用到了Y10控制方向)

图2:自动控制部分  需要改变方向  又用到了Y10(形成双线圈)
有大神支个招吗?

网友A:
脉冲数量不确定也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I,脉冲数按最大给定,脉冲指令可以自动控制方向信号输出,不需要程序另外再控制。

楼主:
你好  能贴个图吗   我怎么测试了  不能实现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神

网友A:
三菱FX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里,光宇点动的例子就是用的DDRVI指令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用了DRVI之后再用Y10就不会形成双线圈了吗?

网友A:
Y10已经指定给电机作为方向信号控制,如果都是用在定位指令中,定位指令中出现多个Y10,不算双线圈,所以用多条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如果是其它的普通输出指令用再到Y10,那算双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10已经指定给电机作为方向信号控制,如果都是用在定位指令中,定位指令中出现多个Y10,不算双线圈,所以用多条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如果是其它的普通输出指令用再到Y10,那算双线圈。

这种情况在三菱中并不作为双线圈。
在功能指令中,线圈作为输入参数而不是输出参数,因此不会作为双线圈处理。
因此,多条功能指令中也不会作为双线圈处理。

双线圈仅仅作为输出线圈的指令才会认为是双线圈。

这和其他品牌中对于双线圈的判定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