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GX WORK2 GX WORK3软件安装完成后看C盘满了,想换个盘装,就把安装文件夹删除,软件卸载,重新装,谁知道再也装不上了,哪位大神可以推荐不用重装电脑系统就可以装上软件的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两个软件不大,竟然会出现这样状况?现在电脑配置就算用一个120G固态盘的,分两个区,每个区怎么都有五六十个G啊,通过控制面板操作可以把原来的删除吧

网友B:
装不了还是把贴图上上来
不然很难回答!
多数是注册表没有卸载干净导致的!这种就是清理注册表!
还有就是需要管理员权限,这些自己试一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直接在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里卸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WORK2 GX WORK3软件安装完成后看C盘满了,想换个盘装,就把安装文件夹删除,软件卸载,重新装,谁知道再也装不上了,哪位大神可以推荐不用重装电脑系统就可以装上软件的办法?不胜感激!
当时C盘满了的话,可以给C盘扩容的!把其他盘东西先拷贝备份,然后格式化其他盘,这样就可以给C盘扩容了!

网友D:
三菱日本官网有个环境消除软件,你可以试下这个

网友E:
如果你要觉得干净的话,就重装系统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来使用三菱的清除软件实现的,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