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最新有个客户在使用我们的Modbus TCP/Modbus RTU连接某品牌的modbus仪表时,发现wincc无法读取多个modbus寄存器,针对这种情况,我司特意买了一块该仪表回来测试,测试中发现该仪表有两个问题,导致了客户无法使用wincc读取表数据

1、该仪表不支持读取多寄存器指令,如03功能码,只能一条指令读取一个保持寄存器,不能一条指令读取多个寄存器

2、该仪表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大概在150ms到200ms,这种情况会导致数据错乱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给该客户定制了一款Modbus TCP/Modbus RTU,在使用中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如果您遇到了上述问题,在订购Modbus TCP/Modbus RTU的时候请提前跟我们说明您的要求,我们将给您提供特殊定制的产品。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根据客户需求个性化定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吧,这个只是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如果改动比较大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吧,这个只是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如果改动比较大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这种仪表以前也遇到过,比如40001~40010共计10个保持寄存器,你去给发01 03 00 00 00 0A ** **指令,它就不做任何返回!只能发01 03 00 00 00 01 ** **、01 03 00 01 00 01 ** **指令,寄存器只能一个一个去读!这只能开发这个仪表的人对这个协议不是很熟悉造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也很奇怪怎么会这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也很奇怪怎么会这么设计!
开发人员对Modbus协议一知半解!

网友C:
当年本胖当国义特钢电仪主任的时候,这种情况绝对会更换仪表。啥子叫做标准?就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否则那个仪表就不该自称支持MODBUS-TCP或者MODBUS-RTU。
类似情况还有那个4-20mA,有一次陕鼓TRT的控制系统,400的AI(431)全部都变了,不是4-20mA对应0-27648了,负责控制系统的西安金华说可以改程序逐个校准,被本胖严厉拒绝了。理由就是如果400的AI模块坏了,换一块新的,难道还要重新改程序校准?

当然,本例的厂家的服务确实该发块金牌,确实太好了,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尽我们所能,满足客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