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同样:800A/400VAC,AC-3工作制。
不一样:AC-3/660VAC, 天正,德力西,正泰,人民号称有477A左右的额定,施耐德LC1F800只有469A, 常熟开关厂的有600A+的,据说常熟引进的是日本三菱的生产线???到底谁可信?

网友A:
可信是啥意思?估计都能达到自己的标称值,这是不是都可信啊?但要是本胖,选施耐德的。

网友B:
我们很早以前用过1000A真空接触器,额定电压380伏,实际稍微高一点,球磨机重载启动,用的类似水阻方式,叫无刷无环启动器,球磨机和电动机之间没离合器和耦合器,长时间工作,电动机380千瓦,发热比较厉害,一年左右换一次,好像德力西和正太都用过。

网友C:
每家的产品工艺、材料可能都会略有差别,所以同等级下有差别有差别也正常,因为企业也有自己的产品系列,除统一标准外还可能有自己的标准,选择的话按参数来选基本都可以满足,如果要说品质更好,肯定是国际大牌啦,这类器件在工艺水平、校验精度上国产还是需要再努力一下的。

网友D:
常熟开关厂的没用过,建议同行业的相互了解一下,楼主所列表的几个厂家,德力西相对便宜点

网友E:
一般会采用产品样本上的数据;考虑到产品更换上的通用性,则可采用一般性的数据。
有时则凭使用经验取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终选的常熟的 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家的这么大的压根不敢用,老远的项目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家的这么大的压根不敢用,老远的项目怕。
做项目选这两家的大电流器件是有点担心,我们是自己用,天天测温检查,有停机机会就要复紧压线螺栓,不胜其烦。如果有条件,超过380千瓦的电机还是优先选6kv或10kv电动机,保护好做,电缆施工容易,故障率相对也低一些,开关柜、启动柜可能要多花点钱,不一定能抵消变压器省出来的费用。

网友F: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高压电机好处多多。本胖甚至觉得应该全面的用660V代替380V,电压能用高就不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