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06XA-S

楼主(2019-06-19):
混合模拟量输入输出,我按照说明书进行编写程序,完了之后我怎么进行实验呢,要给输入模拟电压0~10v那么我监测哪个地址呢?不明白

网友A:
楼主,请您提供更详细的内容和描述,这样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哦

网友B:
直接把输入通道对应的缓存寄存器传送到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内就行了;

网友C:
还是没有搞明白例子程序的意思了。

楼主:
这是写的程序为什么我输入模拟量第一个通道给了0~10v电压,D60有数字变化可是输出模拟量没有电压呢????

网友B:
对应缓存写入到寄存器D内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感谢,我现在用的是isp软件编写,不带前面的k,就好了,这个wpl软件基本不用不住习惯,下午又重新仔细研读说明书,突然豁然开朗,现在可以正常编写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他这个描述是根据wpl软件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