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各位老师,三菱编程中基底速度要不要编写在程序中,这个如果编写了,与不编写程序中有什么优缺点,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基底速度有默认值,如果不需要更改,可以不用程序写,如果需要更改,可以用程序写。

网友B:
这个看楼主的程序大小,如果特别大,建议修改

网友C: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要个基速,伺服电机的话,似乎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