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S7300CPU SF灯长亮STOP灯闪烁并且调不到RUN模式,把开关拨到RUN还是SF灯长亮STOP灯闪烁RUN灯无反应

网友A:
SF指示灯常亮,此时为系统故障或通信故障导致,需查看具体的诊断信息确认停机原因,请参看后续步骤。
建议楼主需要在线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