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800制动控制怎么接?

楼主(2019-06-19):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ACS 800,用于行车设计电路中,大车和小车电机均带有制动电机。
然后在画变频器制动接线图时有些困惑,结合上面说明书的图纸,请大神帮忙解析下变频器的制动控制关系,谢谢!!

网友A:
既然你要用变频带行吊的大车和小车的电机,那么你在选型的时候电机就根本没必要选带刹车的电机啊,带刹车的电机是用在非变频拖动的行吊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电气制动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根据相关规定,必须要有机械制动!
图都那么清楚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C:
多数制动控制这样做,使用制动控制继电器或接触器K1辅助接点作为制动打开信号;要求严格的是用制动器内带的辅助接点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之前没有用过变频器,想确认一下ACS800机械制动控制接线是不是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还这么详细的帮我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