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因负载一相对地致使变压器零线烧断,如何防止类似故障?

楼主(2019-06-19):
有简单可靠的方法吗?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有什么好方法不?

网友A:
出现一相接地故障保护没有动作吗?难道是在变压器附近接地的?还有这台变压器接地方式?可否重复接地。

网友B:
负载侧配线的空气开关选择不合理……一相对地,空气开关在零线烧断前应该跳闸才合理……当然你零线铜排接触要良好,大小要合理……

网友C:
因负载一相对地致使变压器零线烧断
是不是有一相跟零线之间短路了?

网友D:
是A相与中性点接地线短路了吧,这有什么办法,活太糙

网友E:
负载一相对地不一定非要引起零线烧坏。零线是不是始终接触就不太好?

网友F:
零线母线都给烧断了,除了你的零母排本来就没安装保证足够的接触面或者你的负载端根本就没安装过流保护,见过变压器严重超载从而起火烧毁的,但没见过楼主这图上的现象的

网友G:
是零线烧断,还是仅连接处烧损,之前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有无零序保护。
未能看清铭牌,未知变压器型号和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仅连接处烧断,原来没有零序保护。变压器是630KVA的,现准备加装零线过流保护来防止类似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在变压器附近,该变压器为中性线直接接地电力系统。

网友B:
总零线线径选择合适,接触良好,烧接口可能性就小了……

网友H:
你这个零线排这么小  也难怪烧了,断路器保护要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准备将零线排换成铜牌,并将变压器上面的零线接触点换种方式。

网友I:
重复接地不好么

网友J:
看似零线头接触不好造成的,零线电流过大也不至于这样烧断。

网友K:
相对地现场没有开关保护?
还有就是你这零线截面积和连接点都有问题吧!

网友L:
在变压器中性点出线上装零序保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准备加装零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