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V15软件安装出错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06-19):
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安装博图V15专业版软件出现如图片错误问题,路过的师傅请指教一下,这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楼主的是框架问题,应该是系统问题
是正版系统吗

网友B:
杀毒关了不行,绝大多数都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WIN7 X64系统,配置没问题的,估计是杀毒软件拦截,或者安装包损坏,

网友D:
用360把win7的补丁都打上再试试。或者用win7自带的自动更新。如果还不行,就得换个win7版试试,网上基本搜不到真正的纯净版win7。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下安装这么工控软件、比如西门子软件,系统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在线等,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下安装这么工控软件、比如西门子软件,系统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在线等,着急。
建议选择正版电脑系统,关闭杀毒软件,甚至建议不装杀毒软件,或者安装虚拟机

网友E:
这个软件挑剔的很,,我都是重装了系统,,然后第一个安装他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下安装这么工控软件、比如西门子软件,系统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在线等,着急。
您目前的帖子中涉及的软件官方提供的最低安装要求:
另外,请确保您的操作系统已经安装了微软KB3033929补丁。
最后,请确保以管理员权限进行软件安装。

网友G:
一般正版的企业版的安装成功率高,
用家庭版的我安装过多次都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