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不久前,朋友传话告知设备不能运转,告知:设备准备投入运行(季节性使用的设备),结果,屏提示通讯错误,CPU报警,RUN不亮。
电脑联机显示
直觉告诉他,程序掉了,电池好久没更新吧
.........
突然发现,显示的CPU是CQM1-CPU ???? 记忆中还没见这种设备使用过CQM1
询问,果然不是CQM1

拿过来看看
通电检查,果如其述,屏显示通讯错误,PLC报警
联电脑看看,连不上!再试,怎么都连不上,用它的电脑,能连上,显示联的是CQM1!

CPU坏了?没确切检查前不下结论,设备厂说是CPU坏了,这不买了一个新的CPU.
新的?停产都N多年了,库存货吧,多少钱? 表情表情表情 还不抵奥运村全聚德堂食二人餐

按计划检查,只保留CPU,还是连不上我的电脑
换CPU,一下就连上了,插上其他模块检查OK.

难道是CPU坏了?可他的电脑能连上,虽然读出是错误的CPU.
既然里边的程序没用了,那就清一下,结果失败。

为什么我的电脑连不上?

卸掉电池,96年的电池表情重来没换过
再联我的电脑,连上了
初始化后,提示电池错误,将“新CPU”电池(09年的电池表情)拆过来,OK 编个小程序,连上触摸屏,电脑模拟给信号,屏响应-OK,屏上操作,监控CPU数据,正确。
再看新CPU批号14年的

到此,问题算解决了,可以结束了。

可为什么旧CPU,他的电脑能连上,CPU型号不对,也不能写东西,读出的东西不确定(屏写电脑读),我的连不上,拆掉(换)电池我也能联上?
换新CPU测试,他的电脑死活连不上,我的电脑,装上旧电池(96年)就连不上,不装或装09年的电池还是能联上。

至此给出结论,CPU没问题,电池捣蛋,应用程序丢失;他的电脑软件出了问题;找设备厂来恢复设备程序。

数日后回馈,设备正常工作,电脑软件也重新安装,联PLC显示正确。

网友A:
。。。。。最烦那种季节性使用的设备。平常吧就丢在角落,总电关闭。

        某天,要用,绝逼闹妖。

        还有就是年代久远的设备,本来就喜欢作怪,你再来一个难得使用 。。。。不说了。

网友B:
C200HE-CPU42,电池在底部,三洋的CR17450SE电池;

网友C:
C200HE-CPU42,这个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很多当年老设备都有用到,比如北人的涂布机,这个故障现象和三菱的FX2N的现象比较像,都是由于长时间停机造成电池没电从而程序丢失的,不过三菱的试过停一年没通电也竟然没事

网友D:
奇怪一个电池居然作妖了,闻所未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越是这样的越愿意整,容易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00HE-CPU42,这个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很多当年老设备都有用到,比如北人的涂布机,这个故障现象和三菱的FX2N的现象比较像,都是由于长时间停机造成电池没电从而程序丢失的,不过三菱的试过停一年没通电也竟然没事
因电池没电程序丢掉很常见,因电池联不上电脑还是头一次遇到,也算增加一个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一个电池居然作妖了,闻所未闻。
确实不可理解,现在来看,还是漏掉一个检查,是不是电池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00HE-CPU42,电池在底部,三洋的CR17450SE电池;
换电池必须停机,3v锂电池----好贵,买你三个原装电池赶上一顿烤鸭了

网友B:
呵呵;这款电池在底部,更换必须要把CPU从底板上拆下;

网友E:
难道这个型号的cpu通电先检查电池状态?

网友F:
前段时间刚好碰到过,三菱FX2N电池没电,连不上机,PLC电池报警,更换电池联机下载程序

网友G:
这种问题比较闹心,结果让人想不到
程序备份是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这个型号的cpu通电先检查电池状态?
不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怪事,已经作为案例记录下来
他的电脑居然能联上,还能下载一堆东西
我还少做一步,在拆掉电池能联上后,应该下载一下PLC里的东西。当时急于要判断CPU是不是坏了,并没还有他电脑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刚好碰到过,三菱FX2N电池没电,连不上机,PLC电池报警,更换电池联机下载程序
你不会再换电池前,电脑也联不上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比较闹心,结果让人想不到
程序备份是关键啊!
设备出厂,程序没加密,遇到加密了,都是小人干的
最后解决是发过来带程序的备用CPU,客户发回去买的CPU
很有良心的企业,从不乱收费(与做维保比),就是售后人员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30块一个,相对西门家S5用的电池良心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块一个,相对西门家S5用的电池良心多了
呵呵;你这只是代用的或仿冒的价格;
原装的比你这价要高的多;

网友H:
又长见识了,电池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