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320如何实现速度调节

楼主(2019-06-19):
请教前辈,cu320如何实现速度调节?通过接线端子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CU320是西门子S120工程型变频器的控制器,它的端子都是开关量的输入或输出端子。没有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端子,如果需要,就得采用附加接口板选件来解决。CU320的强大功能,都是通过通讯来实现为标配。用端子来实现外部的设定值命令控制,这种理念太旧了。用通讯来实现控制,既省钱又高效。

楼主:
请教 前辈如何通过通讯实现?小弟使用的西门子S1200PLC,用博途软件组态有问题!提示让我更换S1500系列PLC!

楼主:
前辈如何通过通讯实现?小弟使用的西门子S1200PLC,用博途软件组态有问题!提示让我更换S1500系列PLC!

网友A:
回复 楼主:
S7 1200与CU320通讯也是没问题的。我都是用STARTER调试,PLC与CU320之间通讯都是西家自己的产品,应该没有什么障碍呀。你如果不会用,可以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去看看相关的入门操作视频什么的?先扫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