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客户需要在组态王上增加WEB发布功能,是不是需要什么域名之类的才能实现?还有组态王需要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需要在组态王上增加WEB发布功能,是不是需要什么域名之类的才能实现?还有组态王需要什么版本的?
web发布后,运行组态王的这台电脑可以搞一个花生壳做个内网穿透就可以了!版本的话6.52都可以!

楼主:
花生壳是免费的吧?速度会不会很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生壳是免费的吧?速度会不会很慢?
花生壳只用来转换域名,一次性的,一旦运行/转换正常,就没它的事了,后面就用域名.

网友C:
云组态就行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功能了

楼主:
因为客户那里已经有组态王,具体版本不太清楚,所以不会用其他形式的软件。前面讲的内网穿透功能,是不是就不需要申请专门的域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客户那里已经有组态王,具体版本不太清楚,所以不会用其他形式的软件。前面讲的内网穿透功能,是不是就不需要申请专门的域名?
域名是专门的.
就是为了不采用固定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