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9):
我的是三菱FX3UPLC,高速计数器能不能设定一个目标值计数达到了不得电,达不到得电?

网友A:
可以断开外部输入,过一个继电器,直接物理断开,但是高速计数器速度很快,就在PLC的比较设置建议设置成等于或者大于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小白,大神能帮忙写一个梯形图吗,比较设置不太懂,麻烦您了

网友B:
用常闭点就行了,比如高速计数器用C235

常用的是
LD C235
OUT Y10

改成
LDI  C235
OUT Y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高速计数器达不到目标值得电,能发个梯形图最好了,感谢大神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可以,用比较指令或像三楼的用常闭,数到后断开

网友C:
大概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目标值是10,只数到9了然后得电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用CMP指令就可一了,手册上看一下很简单的或者用比较指令【= C0 k9】然后输出Y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过了好像不行吧,它有一个下限值<=当前值,麻烦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概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他说的没错,用计数器常闭,达到目标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用高速计数器吗?c235输不进去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能PLC不支持,大神补充!方法很多,可以换别的!

网友D:
你的信号有多少频率?要用到高速计数
看你的目标是10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是我随手写的,实际是3,具体速度多快不太清楚,反正用普通计数器偶尔有误报的,我这里有一台设备(自动包装机)经常出现少罐子情况(松下的PLC不会),自己加了一个三菱的PLC去计数总是误报感觉计数器速度跟不上,感应器速度没问题,目标值3次少数1次断开停止键,求大神帮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是我随手写的,实际是3,具体速度多快不太清楚,反正用普通计数器偶尔有误报的,我这里有一台设备(自动包装机)经常出现少罐子情况(松下的PLC不会),自己加了一个三菱的PLC去计数总是误报感觉计数器速度跟不上,感应器速度没问题,目标值3次少数1次断开停止键,求大神帮忙
看着不太明白
这样问你吧
1.罐子什么形状,大小?
2.罐子之间空隙多大
3.感应器是什么,电磁,光电(对射还是反射)
或许一个很普通计数器就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用高速计数器吗?c235输不进去啊
C235是32位计数器, LDD= C235 K2 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情况一般记数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辛苦了,程序已经写好了麻烦大神帮我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