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只接控制电源L1c,L2c,别的都不接,报AL.001,查错误代码意思是过流。哪位有经验指点一下,哪个件坏了?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没接编码器?你把马达和编码器接上,看看还报错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接编码器?你把马达和编码器接上,看看还报错不。
不接编码器会报编码器故障而不是过流,楼主查查电流检查

网友C:
   需要维修支持吗?我们是台达维修专家,AL001修一千几百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专家,修了这么多台达的,可以分享一下维修技术吗?[斜眼笑]

网友E:
我遇到一个 电流检测没问题 把电容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19-08-13):
回复 网友E: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么。分享一下表情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呢,前几天把电源驱动板上电源部分电容都摘下来测了一遍,发现有一个容量变小,可是换了还报001,还放着呢

网友G:
有修过很多这样的,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G(2019-11-02):
有需要维修或技术的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