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公司现在在做检测设备,但是缺高速电机

要求至少4万转以上,转矩 1.5NM以上  跳动要小。

负载为直径40mm,长120mm的圆轴。

国内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国外的又太贵

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推荐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国内估计很少有可以满足的电机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这家公司是否可以满足你!
苏州波斯特克精密电机有限公司
技术: 153 6622 1563
电话: 0512 5293 7063
曾经用过他们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估计很少有可以满足的电机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这家公司是否可以满足你!
苏州波斯特克精密电机有限公司
技术: 153 6622 1563
电话: 0512 5293 7063
曾经用过他们的电机。
感谢,我查查看。
刚看了下, 功率太小了,扭矩不够

网友B:
变速箱呢?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速箱呢?达不到要求?
有这么好的增速器吗?

网友C:
这是电主轴;60000P/R的都有;

网友D:
去洛阳轴研科技有限公司看看电主轴适不适合你,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也就这家了。

网友E:
机床用的电主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床用的电主轴可以
转矩普遍不够

网友F:
负载为直径40mm,长120mm的圆轴,难道楼主的这个轴上还有负载么,单是带这个轴不用到楼主要求的那个转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为直径40mm,长120mm的圆轴,难道楼主的这个轴上还有负载么,单是带这个轴不用到楼主要求的那个转矩吧
有个摩擦负载

网友F:
楼主意思是带的摩擦负载,是否可以考虑用其他的电机,通过增速的方式来实现你的要求呢,谐波传动变比可以做大比较大,结构也不复杂,谐波传动减速用起来还好,增速我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普通轴承的,转速做不到这么高

网友G:
雕铣机用的电主轴,高光机的十几万转的都有,安阳的电主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雕铣机用的电主轴,高光机的十几万转的都有,安阳的电主轴也可以。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些转矩不够啊

网友H:
太快了,2级电机最快才2880,4万,差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快了,2级电机最快才2880,4万,差老远
所以高端的玩意都只能进口

网友I(2019-08-11):
电主轴吧

网友J(2021-03-27):
你好,需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需要联系
你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