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才能安装STEP7 V5.5

楼主(2019-06-20):
请教下win10系统怎么才能安装STEP7 V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win10系统怎么才能安装STEP7 V5.5

有空可以用OCRA软件修改安装文件。

急着用可以安装直接支持Win10的Step7 V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5.6好像也装不了吧?是不是英文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6好像也装不了吧?是不是英文版的?

你需要确保你的Win10是64位系统,在32位系统上安装V5.6时需要一点小技巧的。

上述兼容性文档来自于Step7 V5.6中文版的随机光盘,虽然官方公布的是支持Win10 1607版本,实际上,目前在1809版本下也运行正常,1903版本未作测试,因为我还不会那么快的升级到Win10最新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先把系统升级成专业版或者企业版。然后就很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