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我看到一个别人的程序,这个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数据为什么要乘1066 啊,看不懂,有大神给解释下
LD M1000
MUL D500 K1066 D600
LD M1000
AND T61
CMPD0
PN
RST M40

D500是触摸屏要设置的数据,D600是程序里的 D0是显示的数据

网友A:
呵呵;这没什么理由;
要看你具体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B:
我认为可能是采集的数据和实际有差距,1066只是一个系数,为了到达实际显示值。
仅供楼主参考
具体楼主要结合所有的程序。
而且还要结合工艺

网友C:
这种应该是属于工艺参数,根据工艺要求来的。

楼主:
这个是检测的一个液压站的压力

网友D:
仅仅是乘这个数吗?说明就是一个倍数关系

比如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是小时,但程序中用秒计数,那就需要乘以3600,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