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一台15kw的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上电就报A503。r26为126,实测母线电压为537。另初步确定,数据没有丢失。请教高手如何检修?

网友A:
查驱动板上那只788J外围及788J本身是否有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上无788

网友C:
没有就是LM358

网友A:
拍个驱动板照片看看?

楼主:
电源的板子,驱动子上应该是电流检测,两个786

楼主:
图是电源板,驱动板上有两个786,应该是电流检测。

网友D:
788J 13脚正常是2.6V,更换788J没用,R0026为0

量cpu板接口19脚 直流电压输入 正常应该是2.5v左右,如正常就是cpu板问题,不正常则是a788后面的lm358电路有问题。

网友E:
7楼的358电路。

楼主:
搞定了,更换了385.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楼上的大神提示,更换的应该是35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