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将变频器在电柜中卸出,用高压气吹出尘土,再安装回去,故障排除。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堵住了

网友B:
风道得常期清理的。

网友C:
楼主威武!还有啥子好经验,多多介绍。
本胖原来改造过一个不大的小房子,一间不大的配电室,没有窗户,本胖把门给密封后,增加了一台离心风机,向里面吹风,风机进口加了一个简易的布袋除尘(用高炉的布袋除尘系统的布袋改的)。配电室里面主要就是一台变频柜。这么改过之后,只要定期的更换/清理布袋,变频柜基本上都是干净的。

网友D:
楼主的方法直接有效,作为第一步的处理,不错!
看到3楼向里面吹风,便存疑问;方知后面的布袋除尘,才是妙处!

楼主:
报警信息

网友E:
变频器是要通风好的,而且不能脏,要不就不行,我们单位多是油烟多,用了一段时间还要拿去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