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散热风扇作为各领域里的关键部件,其品质的可靠性非常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到配套产品的使用寿命,与我们常见的机器能否正常工作也息息相关。在自动化领域,风扇也因其散热功能影响着变频器等产品的性能和工作寿命,具有关键意义。选择一家专业而又负责的风扇供应商,更是至关重要.

以现在设备控制调速不可缺少的变频器而言,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一般选用自然散热方式,其使用环境应通风良好,无易附着粉尘及飘浮物。

此类变频器的应用对象多为家用空调、数控机床之类,功率很小,使用环境比较优良。可现有大批研究及实践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

变频器的发热是由内部的损耗产生的。在变频器中各部分损耗中主要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了保证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器进行散热我们通常采用风扇散热;变频器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的箱体内部散热带走。

大功率的变频器还需要在控制柜上加风扇,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排风通畅,避免在柜中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通风量来选择匹配的风扇,风扇安装要注意防震问题。

注意:

1.以上所谈到的变频器发热是指变频器在额定范围之内正常运行的损耗。当变频器发生非正常运行(如过流,过压,过载等)产生的损耗必须通过正常的选型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2.为保证变频器在允许温度以下正常运行,散热风扇不停的工作。而散热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大约为3万~6万h。当变频器连续运行时,需要在几年之后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散热风扇的更换期受周围温度的影响很大,在检查是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时,散热风扇必须立即更换。

网友A:
单位一台数控铣床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因为风扇坏了,报过热故障,直接换了一个电脑机箱上用的风扇,现在用好几年了……

网友B: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很好。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换过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也许是420),开始好像是随便弄了个风扇,但不行,后来买了个高价的据说跟原装风扇兼容的风扇,好了。

网友D:
化工厂用英威腾变频器已经换过很多次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