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头一次发现这种难修的故障:一台1.5KW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报欠压!查充电继电器完好,三极管和保护二极管均不良。还有一个开关电源的电容有点鼓包。把这三个元件都换了,充电继电器还是不工作。测继电器没有24V电压,最后换了一块主板,整机工作正常了。我想应该是CPU故障吧?在用户那报过一次软件故障。历史记录又查不到!在公司维修一直报欠压故障。

网友A:
换主板就好的话那你这个主板大概是在控制端子边上有精密电位器的那种,故障是由于电位器接触不好或者线路板腐蚀断线引起。如果没有电位器,那就查直流电压检测在主板上的那部分电阻是否变值?运放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
正常情况,继电器线圈不得电,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就像楼主所遇到的控制三极管坏了,导致继电器线圈不得电,另一种情况就是控制三极管没有得到控制信号,即CPU发出的控制信号由于故障不能到达三极管控制极,这里有两种情况,1种就是CPU没有发出控制信号即CPU坏了,1种是CPU发出了控制信号,中间回路元器件或连线有不通的情况。这个可利用示波器测量CPU有没有发出控制信号,即可判断信号发出了没有 或信号到了那个位置。利用这一点也可判断具体是哪一级电路有问题,即具体元器件是否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对,但主要是我的维修条件和环境有限,我在公司什么活都干!有变频器修变频器,没有变频器什么活都干,根本就没有我学习的时间。我还是自学的。所以很少做板级维修。对于主板的排线到驱动板上的功能也不了解,所以只能换板了。公司也就给我这个条件,也就同意这么修。至于充电继电器这种故障我还是头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