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这是一个开发区自建电站,其中一台设备,在做完机械维保后,上位监控读不到其数据,反复沟通确认,没有动过电控箱,也没有动过任何连线。
传来的图片
确认是最右侧的模块上485串口与最左侧的ASC模块相连,实现网络数据传输监控。
找模块官网,现查资料,使用这样简单?打客服电话咨询,似懂非懂,直接问,怎样判断这个模块坏了,告知还没有坏过的。
.......
现在现象,网络上指示灯正常,串口指示灯(TX/RX)不亮,没有闪烁,确认TX一点都不闪?确认,命令发送错误,或命令没发对地址(IP),就不可能是这个模块内部有故障,命令到不了串口?....可能性很小,你可以测试一下......

经过一系列手续检查进入现场,你的电脑不可以接入!不可以使用U盘!那咋整,用你们电脑可以吗?要申请。
申请下来了(还算快---没白跑),身后多了二个人!查看网络,有接入4个!细看分属2个网段......
能让你们的网管来吗?你要这样,您是,请您来检测一下1#机......换位
这个设备的ip,调出拓扑图,禁止拍照!手记ip,拼通了(意料中),查一下有没有xx软件,没有.....

能不能去车间用我的电脑检测PLC?外部电脑不可以!那用你们的电脑,装上这个软件,请联系保卫部,先申请检查通过后才可以,要10个工作日。

能不能将2#机组的这个模块换到1#机,目的?是判断这个模块好坏;你换过来,即便有数据过来它也显示在2#机组;对的,如果有数据显示在2#机组,说明它以下的PLC没问题,有可能的问题就在这个模块上,也可能监控软件与它的通讯出了问题,比如ip地址错误,命令错误......请示一下,可以就弄,不可以我就撤(在军地也没这样难受)
.....

现场,将2#机的模块拆下(2#机无数据-对讲机里),装到1#机上,红灯--还是红色---闪--(有点久了)---变绿灯了---TX/RX灯闪了(2#机有数据)

模块坏了?可能,几成把握,5成,还有一半是电脑发出的命令是否投错地址,或干脆就没发,相信它命令没发错。

你们商议,我撤了

过了几天收到这个问题模块,微信告诉新的在路上

联上网线,电源,485--USB,设置同网ip,打开串口调试软件,打开官网下载的设置软件
上传设置并保存
RTU从站,以太网配置,串口参数.....一目了然

试发modbus命令,tx没反应,串口调试软件无内容

试改一下模块ip
再发命令,串口收到东西!再发 发 发 tx灯闪闪闪,串口收到,收到,收到

再改回原来的ip
发发发,收到

试着用串口调试随便发个东西,rx灯亮了,发个正确的内容,设置软件收到!

说明模块好的,可能?不管它了。
待新模块到手,将保存的设置传下去。

约好时间再去开发区
让他们下去安装,过了会儿,监控室大屏1#机,显示出数据了。

友人看出问题,不解释,找借口走人
微信交底,要说法,天意---就是让你做慈善

又是一次说不清的经历。
问题解决就是了

网友A:
安全生产月,最近电站网络安全抓得很紧,不断有电站网络生产大区被攻破的消息 。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C:
像是在看小说,写的真不错!
解决完问题,讲不清故障根源,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D:
制度和流程都是这样,不是中国特色,是惯出来的病。
我们单位也差不多。

网友E: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ok;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F:
友人看出问题,不解释,找借口走人,这句话其实楼主已经说出了答案啊,作为外援进人家地盘解决问题,只要你解决了问题,收钱走人就是了,千万不要和人家解释的太清楚,不然很容易就自己把这条路子切断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人看出问题,不解释,找借口走人,这句话其实楼主已经说出了答案啊,作为外援进人家地盘解决问题,只要你解决了问题,收钱走人就是了,千万不要和人家解释的太清楚,不然很容易就自己把这条路子切断了

错误的理解,这年头谁都傻不到哪去,又不是什么高难问题,只是一时没着罢了
我和他老板的关系,就是弄好了给钱(曾经一次就是拧了下螺丝),还是定值;没弄好不出京分文不去,出京负责食宿差旅。
所为问题,是将另一个给他时,他说了句真干净。
微信告诉他这东西没坏,或许像网友说的,重新设置(初始化)就好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般不深究,整好了就得,所以用天意了了他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