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E_X指令求助。

楼主(2019-06-20):
各位师傅,我是初学PLC,遇到个问题。这个SCALE_X指令这样用可以吗?在仿真的时候变量IN1能达到12,QW2显示1200.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缩放”指令将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OUT = [VALUE * (MAX – MIN)] + M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还有个问题请指教,我在滑块上设的最达值为10,为什么输出会出现12呢,而且输出时是0和12来回变。仿真时调整滑块为其它数会自动跳到12.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有个问题请指教,我在滑块上设的最达值为10,为什么输出会出现12呢,而且输出时是0和12来回变。仿真时调整滑块为其它数会自动跳到12.谢谢
那样看你滑块的设置,mw2的应用,也许mw2被别的地方重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解答。后来将MW2更换没IW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