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一台1250KW高压电机(滑环电机),在起动没有完成时冒烟,启动前测量定子绝缘电阻2O0M转子电阻50M,符合起动条件

楼主:
电流也正常,有一个月没有用了,但昨天试车了一个小时

网友A:
冒烟,有很大的味吗?

网友B:
绝缘电阻被击穿?

网友C:
无高压电机运行经验,只就所述做点理解。
根据楼主描述,则负载和绝缘正常:
①先天试车了一个小时;②起动前测量定子绝缘电阻符合起动条件,(起动时)电流正常;③停机时电机设置有加热器通电防潮。
所述“冒烟”的程度如何;像低压电动机,有时只是冒热气。

感觉还是可以从绝缘耐压和负载着手。
比如,绝缘电阻是否完全可反映耐压水平,电机本身的结构件是否一切正常,起动电流与以往情况相比如何,等。

楼主:
经检查,转子子电阻对地为0

网友D:
没有搞过高压电机,按照普通电机思路,正常电机无论过载还是缺相,都不会短时间冒烟的,过流过热需要一点时间,除非劣质电机本身有问题,先要确定保护装置有效

网友E:
之前我们厂里也是高压电机突然冒烟导致停产检修了两个星期。也是纳闷,平时电流温度都挺正常的就那一天突然就坏了。。。

网友F:
确定是转子对地电阻是零么,如果真是这样不但会冒烟,直接跳总闸了

网友G:
是扫膛引起的烧冒烟还是单纯发热厉害绝缘击穿引起的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