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0):
请教。和利时653在Autothink中如何删除一个不用的全局变量。比如我新建了一个DM开关量中间点,后来用不上了,我应该怎样把这个点删掉呢。。。。

网友A(2020-04-14):
653的变量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新建的点名默认DM开头,而DM开头的点又默认为全局变量,因此建点名时如果是局部变量,需要选择成局部变量的。但是如果建错了,要删,只要找到全部变量的点名列表,删除,保存,编译就行了。点名位置查找用SHIFT+F,输入点名查找,很好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