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CBL-AM00接线图

楼主(2019-06-20):
AB的 1761-CBL-AM00接线图纸,论坛大神有共享的吗?谢谢。用来连1761-NET-ENI和1500

网友A:
一根电缆啊,直接插就行.
一端eni的圆口,一端1500圆口.

楼主:
两个圆头相连,模块靠电缆供电。自己看了下圆口定义,楼上大神看看上面这个图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圆头相连,模块靠电缆供电。自己看了下圆口定义,楼上大神看看上面这个图对不对。
对的.
问题是,你电缆不是现成的吗?直接连就行了.中间的连续还要自己接/做?

楼主:
没有电缆,想自己做一根。想学下Ethernet IP通讯,用1500控制器和IAI控制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