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下初中物理

楼主(2019-06-20):
按照气体压力的规则 :流速越快压强越小的规律得下图
当风机出风口从 A 流向 B 时  AB的流速越快压强越小 ,c点会产生吸力
但是在实际管道实验中出现了 没有吸力反而C点有微弱的出风 ,  求各位大仙讨论讨论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说射吸原理问题,我也说不清,是否产生负压与A与C夹角有关,夹角大了就没负压;也有直角的,但是那种是在A通道上有类似喷嘴的结构,A与壳体之间有夹层(描述不准确,可以参照乙炔割炬的结构)。

网友B:
应该有吸力,
没有吸力是不是出口有堵。

网友C:
吸力是有,效果不好,试试你家的抽油烟机,把手(有香柱更明显)放在抽油烟机入口边沿,你会感觉(看到)风从入口向外----专业人士提供调油烟机的最简方法。
看看这二个方案

这样效果也比原来的好

网友C:
原结构,将C管道加长,改用大风量轴流风机

网友D:
是拿什么东西试了还是用手感觉的。

网友E:
这个不是初中物理,应该是伯努利方程吧。如果那个三通内部设计的好,肯定是可以有吸力的,做成T型的都行,但负压口里面好像要变径。有一种洗澡用的热水器,就是这个原理。T型三通的左边进冷水、下边放入开水壶(就是普通的烧开水的壶,锅也行)、右边出去的就是混合后的热水了。冷水开的越大(流速快)出水口的热水温度越高。

补充:楼主的这个是气体,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流体力学的范畴,伯努利方程还是适用的。

网友C:
哈哈 暴露了年龄
实际上不用刻意设计三通内部结构,只要A的压力够大,C管够长,C的入口就会是负压

很普通的气动三通,当时没手头找到这种
这两种的不少

最后就是用它,接上气管,将渗漏进内外罐中间的水排干净,避免再拆罐体,再做密闭实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初中物理,应该是伯努利方程吧。如果那个三通内部设计的好,肯定是可以有吸力的,做成T型的都行,但负压口里面好像要变径。有一种洗澡用的热水器,就是这个原理。T型三通的左边进冷水、下边放入开水壶(就是普通的烧开水的壶,锅也行)、右边出去的就是混合后的热水了。冷水开的越大(流速快)出水口的热水温度越高。

补充:楼主的这个是气体,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流体力学的范畴,伯努利方程还是适用的。

理想流体:p/ρ+v2/2=定值.
假设不可压缩流体,密度ρ不变,v越大,p越小.在变径的情况下,不可压缩流体流量一定,v在小通路变大,p变小,产生吸力.

网友G:
这个需要管径大小变化

网友H:
很简单啊,你要C进口有压力,在A与C 之间做一个导风闸板就可以,具体实物可以上网看看分切机的吹边管道那部分的图

网友I:
初中有流速一说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气体虽然可压缩,但一样会产生负压(吸力),喷漆的喷枪,就是这个原理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气体虽然可压缩,但一样会产生负压(吸力),喷漆的喷枪,就是这个原理工作的。
一般气体都按可以压缩的,不可压缩是一种理想简化处理.

网友A:
为了排酸气,自己用PVC管道做过,夹角太大的时候是会感觉到吹风而不是抽风,夹角小效果好;延长A-B管道(管道太短感觉不到有负压),高压风用单独套进去的一根管,并且出风口超过侧面的射吸口效果好。
纯经验,完全不懂理论分析。

网友J:
动手可以试试,回有答案的,感觉流速快,可以产生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