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论坛各位老师,才接触PLC,手上的plc海为的,我想写这样一段程序,可是没有思路不会写,要求式这样的,请教各位老师:X0给电并一直保持,100秒后y0输出,再过100秒后y0停止输出,y1开始输出,还是再过100秒后,y1停止输出,y0开始输出,如此循环。这个程序怎么写呢,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没有写过plc程序吗?
这个别人给你写了,简单的动作估计你还是写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都是简单自保持,互锁什么的控制,模拟量什么的,这种类似跑马灯的真心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各位老师,才接触PLC,手上的plc海为的,我想写这样一段程序,可是没有思路不会写,要求式这样的,请教各位老师:X0给电并一直保持,100秒后y0输出,再过100秒后y0停止输出,y1开始输出,还是再过100秒后,y1停止输出,y0开始输出,如此循环。这个程序怎么写呢,请教各位老师了
这样的程序估计书本上都有现成的吧!

网友C:
顺控写?
或者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3847
如果只有y0,y1,用d触发器翻转就行.
停止条件是x0失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停止条件是x0失电,多谢指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指导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老师指导,谢谢了!

网友F:
两个定时器交替工作罢了

网友G:
方法很多,定时器加计数器,定时器加比较,信号发生器,定时器交替工作等。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上面的就可以用,缺点是中间停顿一秒
可以把比较值设置成101,然后直接用M0的常开常闭控制就可以了,这样可避免停顿

网友G:
忘了,中间有1S的停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简单自保持,互锁什么的控制,模拟量什么的,这种类似跑马灯的真心不熟悉
跑马灯要比前面的几种简单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符合楼主要求
“X0给电并一直保持,100秒后y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