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intouch10.1与tm241cec24r连接
SMC中使用DASMBTCP驱动.
设置对应IP
BIT order fomat 选择高字优先 B16~B1 不然在画面里的地址位就是反的
选择了昆腾的驱动.在仿真里仿真的昆腾的PLC
连实机241的时候写的241的地址192.168.1.101
仿真的时候IP填写的仿真plcip(127.0.0.10)
groups里的name要跟访问名中的一致
访问名里的应用程序名要跟驱动的名字一致

400001 6位地址
在读取字的时候 直接用地址400001 对应%MW0(对应昆腾是MW1)
读取位的时候 用400001:1~400001:16 对应%MX0.0~%MX1.7
写入位的时候要用脚本                定义标记名 如 test01 400001
在脚本中使用test01.00~test01.15  注意前导0 对应%MX0.0~%MX1.7
写入位时也可以直接写位 地址与读取的一样 昆腾可以.somachine不行.
昆腾可以读取100000区和30000区.somachine不行
使用了昆腾系列的驱动来测试TM241没有测试别的驱动
昆腾的PLC不需要地址偏移1位
SOMACHINE的PLC 需要地址+1
昆腾可以读写 M区
SOMACHINE的目前测试只测试了400001区

400001        WORD 无符号16位   测试过.
400001 S INT 有符号16位   测试过.
400001 I DINT 有符号32位 占用连续两个地址   没测试.
400001 L DINT 有符号32位 跟上面的有什么区别啊?   没测试.
400001 F real 实数   测试过.
400001 U DWORD   无符号32位                         没测试.
400001-400003 M ACSII码??是srting? 字符串的意思吗?    没测试.
400001:1 bit 位

在显示伺服故障的时候.故障代码是16进制.需要用上面的脚本对数字进行转换
显示16进制数
test301 = StringFromIntg (TEST202,16);
就是test301这个变量显示test202这个变量的16进制.

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