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OC故障,6路驱动不知道是哪路发出来的报警,但是报警的时候肯定有高低电平变化,或者哪个光耦导通报警,谁能做一个高低电平检测仪呀?末级用可控硅加发光管做报警保持电路。还可以检测其他光耦报警电路,以此类推。看大神的了。

网友A:
做这个很简单啊,问题是没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 变频器报OC,你搞不清是霍尔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或者你知道是驱动电路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路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电路接到变频器电路板里面哪路有电压5V到0V(或者0V变5V了)的变化了,这个检测仪就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B:
这个有一台示波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变频器报OC,你搞不清是霍尔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或者你知道是驱动电路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路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电路接到变频器电路板里面哪路有电压5V到0V(或者0V变5V了)的变化了,这个检测仪就可以检测出来。
既然有报警,肯定就监测了,只不过没有做细到区别哪路报警.

网友C:
如果是软件检测的,你就找不出来了

网友D:
高电平的检测保持电路,解决方案多了去了。而且都不是复杂的电路。比如,LM324四集成运放芯片,每个放大器采用正反馈就可以在反转过程锁住输出保持,若想清除,需要手动复位才行。另外智能控制器干这活儿就更轻车熟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真不知道运放如何做锁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提示一下:第一,集成运放做成比较器;第二,把它做成“窗口”比较器;第三部,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做成比较器的翻转记忆;第四,把负输入端加复位信号输入。完毕

图就不画了。嘻嘻

网友E:
示波器用上下沿抓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做成施密特触发器,这个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嗯嗯,做成施密特触发器以后,在它的正反馈通道里,串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三角部分那端)连接运放的输出,负极(一竖道那端)连接在运放的正输入端那边。和施密特电路的正反馈电阻要串联。当运放输出由低变高翻转以后,因为二极管的作用就可以记忆。注意这个二极管最好是开关二极管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