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1):
前几天接手了一个工程,就是帮别人仿一个软抽纸巾包装机械的程序。。开始以为很简单,就拉膜,和普通变频控制而已,,,后来到了编写拉膜程序这一步被卡住了,,怎么都想不出来。。
  先说一下这个机器的大概吧,这个机器是一个软抽包装机,主要由三台伺服和4个变频组成,和一个连接在主轴的编码器,四个变频分别控制的是主轴,理料,堆料,尾架这四个电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自动理料尾架部分是由SMART200  PLC加一个模拟量模块来控制,这一部分我已经解决了,,,重头戏来了,就是剩下的三个西门子V90伺服,第一个伺服要来控制拉膜,第二个切刀,第三个中送这样子,,进入主题,现在拉膜伺服的
速度也就是频率由两个地方决定,,第一就是根据手动输入的包装速度,(就是手动自己输入一个每分钟多小包这样子),,第二就是要在当前包装速度给出的频率下再按所设定的编码器角度范围把脉冲发完。。如果改变包装速度不改变角度范围的话,频率也会跟着快或者慢,,,如果不改变包装速度,而改变角度范围,增大或者缩小,频率也会跟着快或慢,,如果包装速度和角度范围都不改变而改变膜长,,就是发的脉冲数的话他也会改变频率,,,,,,,请问有这种经验的大神吗,我想了几天了都想不出怎样做。求赐教了

楼主:
想的脑壳痛

网友A:
深度学习,AI智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么,懂得支个招啊

网友B:
不知道具体你做哪款机子,最好有个工艺流程图相对更加容易讨论呢,做非标设备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设计动作工艺。纸巾包装机印象中好像没有楼主描述的这么复杂

网友A:
几种操作模式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现在就讨论一个拉膜功能,,这个功能要的算法要满足我上面说的两点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说机子是安照上海松川的来做的,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但是他现有的机器真的可以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功能

网友C:
看来需要专家了,一般人肯定不行

网友D:
你那个拉料的为主轴,切刀为随动轴。不管一个包装袋有多长,主轴每走完一个一个袋子的长度,切刀转一周,在切刀与袋子接触时切刀的线速必与包装袋的线速一致。如果是有图案的要加光电开光,进行位置检测,保证每次切的位置一致。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可以参考下有没有用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切刀又是另外一个算法计算了,,现在先讨论拉膜,,拉膜写出来了照搬过去切刀就行,,现在拉膜的要求我就是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等

楼主:
我现在想了一个算法不知道可不可行,,要试过才知道具体如下,【(60/包装速度)/360】*角度范围/脉冲数........这个算法我用PLC计算试过,是可以达到上面的要求,,但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频率非常低,,就算包装速度到达了顶峰100包计算出来的频率还是在一两千左右,很明显是不行的,,我又想了下乘一个倍率上去这样,,,表情把他放大

楼主:
忘了写解析了。。60是60秒的意思就是求出一分钟有多小包所以60/包装速度。。因为主轴转一圈就出一包也就等于编码器转了360一圈,,所以60/包装速度的结果在/360,,等于了每一度等于多小秒,,然后把结果再乘规定的角度范围得出额结果就是  再这个时间范围内拉完设定的膜长,,就得出频率这样

网友E:
楼主如果这样使用建议用位置控制,每次走一圈,相对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除角度范围这里有点不懂,求解,,还有按照你的算法,得出的频率感觉太高了,因为他包装速度最高100最低20  膜的长度大概也在400内这样的,你计算的频率有一些都到一万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除角度范围这里有点不懂,求解,,还有按照你的算法,得出的频率感觉太高了,因为他包装速度最高100最低20  膜的长度大概也在400内这样的,你计算的频率有一些都到一万多了

换成这样应该就懂了吧(60/60)*2000/(90/360)=8000,实际上你这个不难,
1.一分钟要出多少个算出一秒钟出多少个,
2.一个要用多长的料算出对应的需要多少个脉冲。
3.以上就能算出1秒钟(整个流程)需要发出多少个脉冲,实际上也就是脉冲的频率了
4.由于需要是在整个流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发送完成,那就除以该环节的比例(所需角度/360度)

至于我算出的结果高不高,我用的只是假设而已,具体你要按实际情况。

另外严格来讲还需要考虑脉冲频率的加减速时间问题,比如现在算出脉冲数是2000,频率是8000,理论计算在0.25秒的时间里是可以发出2000个脉冲的。但实际中脉冲发出的速度是从0开始再到0结束,这期间有加速与减速时间的。最好是再乘一个系数,用于补偿。

网友G:
包装速度应该不要很精确吧,
我们也是这样调整,但没算过是否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除角度范围这里有点不懂,求解,,还有按照你的算法,得出的频率感觉太高了,因为他包装速度最高100最低20  膜的长度大概也在400内这样的,你计算的频率有一些都到一万多了

换成这样应该就懂了吧(60/60)*2000/(90/360)=8000,实际上你这个不难,
1.一分钟要出多少个算出一秒钟出多少个,
2.一个要用多长的料算出对应的需要多少个脉冲。
3.以上就能算出1秒钟(整个流程)需要发出多少个脉冲,实际上也就是脉冲的频率了
4.由于需要是在整个流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发送完成,那就除以该环节的比例(所需角度/360度)

至于我算出的结果高不高,我用的只是假设而已,具体你要按实际情况。

另外严格来讲还需要考虑脉冲频率的加减速时间问题,比如现在算出脉冲数是2000,频率是8000,理论计算在0.25秒的时间里是可以发出2000个脉冲的。但实际中脉冲发出的速度是从0开始再到0结束,这期间有加速与减速时间的。最好是再乘一个系数,用于补偿。
他膜长是自己设定的,例如设为370MM他没一个产品拉的膜就是370这样的,所以第二步我就有点不懂了,第一步计算出了一秒钟出了多少包,,然后第二部就用一包用了多小膜这样吗???但是一包用多小膜已经给出了定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包装速度应该不要很精确吧,
我们也是这样调整,但没算过是否精确。
满足我说的两个点就可以了,,我也是第一次搞包装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除角度范围这里有点不懂,求解,,还有按照你的算法,得出的频率感觉太高了,因为他包装速度最高100最低20  膜的长度大概也在400内这样的,你计算的频率有一些都到一万多了

换成这样应该就懂了吧(60/60)*2000/(90/360)=8000,实际上你这个不难,
1.一分钟要出多少个算出一秒钟出多少个,
2.一个要用多长的料算出对应的需要多少个脉冲。
3.以上就能算出1秒钟(整个流程)需要发出多少个脉冲,实际上也就是脉冲的频率了
4.由于需要是在整个流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发送完成,那就除以该环节的比例(所需角度/360度)

至于我算出的结果高不高,我用的只是假设而已,具体你要按实际情况。

另外严格来讲还需要考虑脉冲频率的加减速时间问题,比如现在算出脉冲数是2000,频率是8000,理论计算在0.25秒的时间里是可以发出2000个脉冲的。但实际中脉冲发出的速度是从0开始再到0结束,这期间有加速与减速时间的。最好是再乘一个系数,用于补偿。
他膜长是自己设定的,例如设为370MM他没一个产品拉的膜就是370这样的,所以第二步我就有点不懂了,第一步计算出了一秒钟出了多少包,,然后第二部就用一包用了多小膜这样吗???但是一包用多小膜已经给出了定死的了

定死就定死了,这也没什么关系呀,只要你不去改变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没见过,我见过的相对简单点,纸巾放卷,折叠,定长切断,码放,塑膜封装,如果是纸卷的,就更简单,切断卷,码放,塑膜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见过,我见过的相对简单点,纸巾放卷,折叠,定长切断,码放,塑膜封装,如果是纸卷的,就更简单,切断卷,码放,塑膜封装
我也第一次搞包装机

网友H:
楼主这种工艺和我见过的一个制作编织袋的工艺类似,也需要拉膜,切割。我见别人做的是在屏上做了一个宏,然后建了数据库啥的,里面有选择方案,选择一个方案,与之对应的不论是伺服还是变频器,运行频率相应的做改变。。。。。。。。。然后你说的只改变膜长是根据色标,再重新校正需要切下去的脉冲数(作加法或减法),不改变频率,也可以达到准确的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