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多重背景数据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6-21):
“结构不允许没有任何组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调用FB2的时候背景数据块选的多重实例,调用后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

网友A:
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但是楼主是三个FB块,怎么才两个背景数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但是楼主是三个FB块,怎么才两个背景数控块
了解一下多重背景数据块,我也正在研究这个用法

网友B:
块2的数据结构有没有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但是楼主是三个FB块,怎么才两个背景数控块
了解一下多重背景数据块,我也正在研究这个用法

我们群里的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楼主也是这样建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但是楼主是三个FB块,怎么才两个背景数控块
了解一下多重背景数据块,我也正在研究这个用法

我们群里的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楼主也是这样建立的吗
在调用的时候这个静态变量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不允许没有任何组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调用FB2的时候背景数据块选的多重实例,调用后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

你必须为你的FB声明IN,OUT或者IN_OUT等变量,不允许空结构的FB作为背景FB来调用,如果单在TEMP中声明变量,仍然作为空结构FB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不允许没有任何组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调用FB2的时候背景数据块选的多重实例,调用后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

你必须为你的FB声明IN,OUT或者IN_OUT等变量,不允许空结构的FB作为背景FB来调用,如果单在TEMP中声明变量,仍然作为空结构FB处理。

我在FB3里面调用FB2(选多重实例)
是不是就得在FB2里面定义接口变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不允许没有任何组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调用FB2的时候背景数据块选的多重实例,调用后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

你必须为你的FB声明IN,OUT或者IN_OUT等变量,不允许空结构的FB作为背景FB来调用,如果单在TEMP中声明变量,仍然作为空结构FB处理。

我在FB3里面调用FB2(选多重实例)
是不是就得在FB2里面定义接口变量

没有接口变量的FB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必须按正常流程去建立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不允许没有任何组件”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调用FB2的时候背景数据块选的多重实例,调用后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

你必须为你的FB声明IN,OUT或者IN_OUT等变量,不允许空结构的FB作为背景FB来调用,如果单在TEMP中声明变量,仍然作为空结构FB处理。

我在FB3里面调用FB2(选多重实例)
是不是就得在FB2里面定义接口变量

没有接口变量的FB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必须按正常流程去建立FB。

我一直把FB当做子程序用,FC当做函数用,看来认识是错误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