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柜子是不是太挤了。

楼主(2019-06-22):
新进的一套环形炉炉底传动,太挤了,不好维护啊,这厂家太实惠点

网友A:
总体觉得还好吧,再说维护,这上面也没什么好更换的东西

网友B:
还好啊,挺整齐的.
就不知道散热/防爆和电气间隙合规不.

网友C:
空间还好,柜子做的不错。。。

网友D:
布局合理,但是楼主测量一下变频器之间的最小距离,然后查看一下手册,看看是不是安全范围内。

网友E:
布局不错,但个人觉得散热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网友F:
学到了,原来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G:
布局不错,上部有风扇散热。

网友H:
感觉是挤了一点。

网友I:
这东西要维护也就是整个拆下来修的吧,不足是散热问题

楼主:
那要是更换变频器不方便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总体觉得还好吧,再说维护,这上面也没什么好更换的东西
你能保证变频器不坏,断路器,接触器,电动机保护器都不用换?

网友K:
变频器不可能三天二头换的;
这布局很不错;

网友L:
回复 楼主:
那种100A的断路器很容易坏

网友M:
这个布局没什么问题啊,就算要更换配件也没什么碍手的地方

网友N:
这不算挤,平时维护就是用压缩气吹吹尘

网友O:
感觉上柜子装的很不错。为什么会考虑更换元件?为什么不想着是免维呢?嘻嘻

网友P:
不算拥挤

网友Q:
比较整齐规范了,安川的变频工作时候发热不算大,从这个图没看到变频的刹车电阻,传动机构没要求有急停么?

网友R:
这些一般不怎么会出故障的,要是出个故障就是更换维修

网友S:
柜子挺漂亮,楼主显然是要显摆显摆的。鉴定完毕。

网友T:
有点挤了,散热可能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U:
这一点都不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