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叉车电池通常要更换的话就是一整组更换,那么增加费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叉车电池是新的电池装旧的铁箱,会对叉车有什么影响?下面远捷电源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叉车电池的组装依靠铁箱与单体电池串联组合,更换新的铁箱需要增加一定的费用,客户可根据自身的铁箱新旧程度来考虑是否更换,如果是浸塑的铁箱可二次循环使用,如果是腐蚀穿了或者氧化过于严重的铁箱,必须要更换新的铁箱。喷粉的铁箱,一般只可以使用一次,二次使用很难承受叉车电池的重量,存在吊装难度和安全隐患。
 48V400AH以上的电池箱体厚度一般为5mm厚,箱体厚度太薄的话前期使用对叉车电池影响不大,到达一定时间,硫酸会腐蚀穿箱体,导致电池组漏液,影响叉车电池的使用寿命。
 叉车电池是叉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需更换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可别因为价格便宜而购买劣质的电池。

网友A:
现在电动叉车是趋势啊!我们公司全部换成电动叉车了

网友B:
电池箱,你要耐用,直接用不锈钢做一个,可以用到你叉车报废都不用换

网友C:
没有坏安装位置合适可以不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国家倡导环保,燃油叉车渐渐要淘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铁箱腐蚀和氧化很严重的话,会影响电池和叉车的使用性能,必须更换新铁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次使用的铁箱如果腐蚀情况太严重的话建议别用了,箱体太薄了容易压坏叉车。

网友D:
化工行业必须使用电瓶防爆叉车!
我们公司的一辆叉车30多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防爆叉车上必须要使用专用的防爆电池,你们公司用的是哪种叉车?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是这种电瓶,基本上一年一换的

网友F:
换上电池就环保了吗?我家电动车两年一换电池,感觉有点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们公司的电瓶是装在什么车上的?一年一换的话使用寿命是有点短,电瓶的日常使用得注意很多的东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家的电动车是用哪个牌子的电池?电池使用寿命短跟日常使用有关系的,我建议是就要对电瓶进行一些管理,不要长时间的放电,要经常的充电,也要深度放一次电。不要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而且小心电压太高。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小心,要慢慢的加速,不要太着急加速,刹车的时候也要慢慢地刹车,良好的使用习惯能让电瓶使用三至四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家的电动车是用哪个牌子的电池?电池使用寿命短跟日常使用有关系的,我建议是就要对电瓶进行一些管理,不要长时间的放电,要经常的充电,也要深度放一次电。不要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而且小心电压太高。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小心,要慢慢的加速,不要太着急加速,刹车的时候也要慢慢地刹车,良好的使用习惯能让电瓶使用三至四年。
天能的电池

网友E:
电动叉车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叉车上的电瓶不耐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