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有变频器是否需要设置额外的参数?谢谢大家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标题好长!你的意思是你一个起重设备现在居然没有配制动单元?!

网友B:
胆子挺大啊,吊钩变频器不配专用制动单元和电阻....估计你吊的物体不重,....要不一下将就报警。验收不都是要起吊额定重量物体测试吗?你们的还没验收吧。。。。

网友C:
主吊肯定要配刹车单元的,还有机械刹车线圈,三菱的F系列用于吊车主吊没用过

网友D:
选型不对呀,不知道电机是多少千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