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可以同时控制12V直流和220V交流输出的继电器啊?

楼主(2019-06-22):
客户要求在原先电路上增加三路输出,2路为12VDC,1路为220VAC。查了一下施耐德和欧姆龙的,没找到满足这方面要求的继电器,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请推荐一下。

网友A:
从你的图来看不就是需要一个继电器有至少有3对触头吗?3对及以上触头数量的继电器有很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来看不就是需要一个继电器有至少有3对触头吗?3对及以上触头数量的继电器有很多呀。
是啊,我也纳闷呢,最简单的HH53P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这些继电器一般输出要么全是交流,要么就全是直流,没有同时兼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对继电器不太了解。选型方面我考虑的是,输入是12VDC,因为输出触点有交流和直流,听说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而我上网查了施耐德和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要么全是交流,要么全是直流。所以就模糊了。
从我理解上来讲,输出触点为交流的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来使用,但不能反过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的话,继电器选型就多了去了。
诚恳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对继电器不太了解。选型方面我考虑的是,输入是12VDC,因为输出触点有交流和直流,听说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而我上网查了施耐德和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要么全是交流,要么全是直流。所以就模糊了。
从我理解上来讲,输出触点为交流的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来使用,但不能反过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的话,继电器选型就多了去了。
诚恳请教!
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指的是线圈电压,触头是没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对继电器不太了解。选型方面我考虑的是,输入是12VDC,因为输出触点有交流和直流,听说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而我上网查了施耐德和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要么全是交流,要么全是直流。所以就模糊了。
从我理解上来讲,输出触点为交流的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来使用,但不能反过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的话,继电器选型就多了去了。
诚恳请教!
http://m.gkong.com/bbs/449265.ashx?page=2
同样的问题继电器触点交流和直流之分,论坛已经有人讨论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对继电器不太了解。选型方面我考虑的是,输入是12VDC,因为输出触点有交流和直流,听说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而我上网查了施耐德和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要么全是交流,要么全是直流。所以就模糊了。
从我理解上来讲,输出触点为交流的可以用来控制直流来使用,但不能反过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的话,继电器选型就多了去了。
诚恳请教!
你错了,交流的不能用来控制直流.
下面是可以用于直流/交流的,能不能混用,不清楚.

网友E:
你可以把交流的继电器和直流的继电器并联使用,一起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能用两个继电器并联使用吗

网友G:
12V直流线圈的本来就少,建议还是变通一下使用,分开控制,对你选型和后期维护有好处

网友H:
图都画出来了,还不明白,真是对继电器不了解。
继电器是很基本的器件
触点分开没有交集就可以

网友I:
MY4NJ;线圈是12V的就行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输出的是常开或常闭的触点,不是电压

网友K:
这种问题如果没有安装位子空间有特殊性或者电流大等这些特殊情况,应该很好解决才对,一个技工学校出来的合格学生就能解决。用线圈电压一样的二个继电器或者通过触点控制另外个继电器动作甚至触点多一点也可以,方法有的多了,无非成本增加了点。

网友L:
只要是12V线圈电压的继电器,都可以使用ba啊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热心回答。

网友M:
回复 楼主:
触点是有交直流之分的,区别是触点材质不同,表现触点寿命不同。
建议高低压分开控制,控制12V的与220V的分开,分别用二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