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数字集成电路几乎遍布自动化仪表和数字设计中,本文分享的数字集成电路分类及数字集成电路检测方法,大家在仪表研发制造和仪表维修中都可用到。

数字集成电路是将元器件和连线集成于同一半导体芯片上而制成的数字逻辑电路或系统。根据数字集成电路中包含的门电路或元、器件数量,可将数字集成电路分为小规模集成(SSI)电路、中规模集成MSI电路、大规模集成(LSI)电路、超大规模集成VLSI电路和特大规模集成(ULSI)电路。
昌晖仪表yunrun.com.cn/
数字集成电路分类
数宇集成电路产品很多,按电路结构来分,可分为TTL型、CMOS型、ECL型三类;按逻辑功能来分,可分为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两种。其中,组合逻辑电路包括门电路、编码器、译码器等,时序逻辑电路包括触发器、计数器、寄存器等。

数字集成电路检测方法
检测数字集成电路时,可测量数字集成电路各引脚间的电阻值,也可以测量数字集成电路输出端的电压来判断具好坏。
①测量引脚间的电阻值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k”或"R×100”挡,分别测量集成电路各引脚与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内部电阻值,然后与正常的同型号
的数字集成电路的内部电阻值进行比较。如果测得的电阻值与正常的电阻值完全一效,说明该数字集成电路正常,否则该集成电路已损坏。

②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值
选择指针式万用表的直流电压“10V”挡,现以与非门电路为例,将与非门的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然后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值,正常时其输出应为低电平,如果输出端的电压值小于0.4V说明该非门电路正常;如果高于0.4V,说明该非门电路已损坏。
内容来自黄文鑫老师《仪表工上岗必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
请减少一下这类“感谢”“顶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