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过程控制系统投入自动状态下,经常会遇到电动执行机构出现振荡现象,振荡的频率也较高。由于电动执行机构振荡的存在,极易引起磁放大器的故障。此外,由于电动执行机构经常处于振荡状态下运行,严重影响机构的使用寿命。因此,在调节系统中应消除电动执行机构振荡,以保证调节系统的正常运行。

引起执行机构振荡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现结合设计、安装调试及运行的经验,说明引起电动执行机构振荡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
1、电动执行器阀位反馈小回路振动
电动执行器阀位反馈小回路振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由于放大器的不灵敏区太小,放大器过于灵敏,使电动执行器小回路无法稳定而产生振荡。
②当执行机构失去制动作用而产生电动执行机构惰走现象时,也会引起执行机构小回路振荡。
昌晖仪表 yunrun.com.cn/
2、由于信号源波动使变送器输出波动而引起的振荡
对于对象变化引起信号源波动而造成电动执行机构的振荡,可以在系统设计时,在回路中加入阻尼器环节,也可在管路中加机械滤波缓冲装里,用机械阻尼的方法减小变送器输出信号的波动,以至消除机构的振荡。

3、由于调节系统参数整定不当而引起系统振荡,使电动执行机构振荡
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不适合,会引起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对于单回路调节系统,比例带过小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产生系统振荡。对于多回路系统和单回路系统有共性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回路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参数整定不合适产生各回路间的共振。
对于上述原因引起电动执行机构的振荡,可以在系统整定时合理的选择这些参数,使回路都要保持所要的稳定裕度。

4、由于调节阀流量特性太陡或阀门运行在小开度时,引起调节器过调而使执行机构振荡
当调节阀流量特性太陡时,被调量只需较小的偏差就将使被调介质产生较大的变化,往往使调节过头,使系统产生振荡。由于调节阀特性受工艺条件限制,较难修改时,可以把调节器的比例带适当增加,以改善调节品质。
引起电动执行机构振荡的五个原因及消除方法yunrun.com.cn/tech/2555.html
5、由于电动执行机构联杆和调节阀间的联接件的游隙和间隙过大,也将造成执行机构的振荡
在机构传动部件安装时,要保证所有连接件不应有游隙和间隙,所有联接件应按三级精度配合制造。电动执行机构的振荡是运行中常见的一种故库现象,直接影响调节品质,其内在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分析和排除故障时,要从系统构成安装调试多方面去分析故障原因,再设法进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