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2):
昨天去客户处,安装一台软启动器,原启动器坏,在拆除时,发现启动端子与停止端子用 一根线短接,然后通过一根线【17】与一接触器一组常开【辅助】触点一端连接,公共端子也有一根线【15】与此接触器常开触点的另一端连接,公共端子还与瞬停端子短接,旁路端子与旁路接触器控制电路连接。当时看到启动端子与停止端子短接没有弄懂或理解。拆下就软启动器,换上新启动器,新软启动器出厂时,停止端子与公共端通过一根短线短接,安装好后,启动端子接线【17】与控制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一端连接,公共端与此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一侧连接,旁路端子与 旁路接触器控制电路相连【1# 7#线】。通电启动软启动器,能启动,但是停不下来,断电,将启动器停止端子与公共端子的短接线拿掉,从停止端子连一根线,再从公共端子也连一根线,在搞一个旋钮与之连接再通电,启动软启动器,启动正常,但停止时必须将旋钮断开,同时也要按停止按钮,软启动器才能正常停止。不按停止按钮,旁路接触器虽然也能断开,但软启动器启动型号没有解除,控制接触器并没有断开,仔细琢磨,豁然开朗,弄了半天,原来软启动器是外部端子三线控制,将旋钮的两根线与15#线 17线并接不就可以了吗,或者直接将停止端子与启动端子短接也可以。将旋钮去掉。这样控制接触器就起作用了,按启动按钮启动,按停止按钮停止。图就不画了,因为暂时没有条件。

网友A:
原来的软起动又怎么能用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这是正泰软起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