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另外,我已经装好的三菱仿真软件为什么无法启动

网友A:
这个都是一直往下编的,没有什么一页两页的。仿真,你选的是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B:
建议楼主截图上传一下,这样好分析

网友C:
分型号的,现在的内存大小主要看是型号是否支持很大内存,还有就是图片没有上传这个确实西楼上有位说的这一点没错

网友D:
行还是页,是不是串接接点太多,不会转行了

网友E:
楼主不是没转换吧,估计用的是8.86那个

网友F:
截个图上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页两页的

网友G:
说的是网络吧,一个网络限制了最大行数,太多就写在在另外的网络里面。

楼主:
今天才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