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数控送料机

楼主(2019-06-23):
谁有NC数控送料机程序求分享

网友A:
这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或是变频器就可以做到,你那电箱里具体是什么原件?

网友B:
我有见过这种机,记得是用FX1N的PLC,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楼主:
我要用到的是这种控制装置的进料程序,这送料他们做到精度0.02mm,我试验了一下做不到,就是会出现送料多少,精度达不到

楼主:
我这边有人用信捷XC2配套上位机精度做到了,就是程序锁了下载不了,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接触过这种程序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PLSR指令,PLSY是没有加减速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PLSR会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PLSR会好吗
应该会的,试试吧,不过也还要考虑机械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速冲床每分钟120多下,PLC的扫描周期会影响精度吗,还有用信捷PLC用中断指令怎么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1 变频器要有高低速,(到设定尺寸15厘米左右就转成低速)。2编码器线数,3主轴周长(每毫米需要多少脉冲)4 K586692428是每毫米所需脉冲这个可能有问题。5用编码器线数除以轴周长,将该数用带浮点的储存器进行相应计算,我是刚学习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冲床每分钟120多下,PLC的扫描周期会影响精度吗,还有用信捷PLC用中断指令怎么用

如果是信捷PLC,每分钟120,应该不要用中断都可以采集的到信号,至于中断指令怎么用,多看手册,也可以打信捷的技术支持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官网网址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送料电机是三相步进电机(闭环)没有变频器的,K58669248是直径*3.1415926/细分*比例

网友C:
回复 楼主:
d52是浮点,  k58....不是浮点,浮点运算中每个数据都应浮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官网网址有没有
http://www.xinje.com/xj_about/xj_lxwm.html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兄弟哪里的,我今年也做了几台送料机,开平机,交流下,我的电话,13905229913,微信同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浙江的,你程序调试过了吗,现场使用有没有出现送多送少问题,误差0.05m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常数这个应该不用吧

网友D:
不谈程序和电控,送料设备的精度和机械设计很大关系,比如夹送方式,传感器检测方式

网友E:
同意19楼的说法,因为这个送料机也接触过一段时间,一般精度都是设置成0.01mm的,这个送不准跟机械联系很大的,而且料厚料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