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信捷的PLC加减速脉冲指令PLSR,与三菱的PLSR指令用法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具体哪里不一样呢?

楼主:
信捷的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的好复杂

信捷的PLSR主要是有个多段功能,如果只用单段就跟三菱相似了,但是信捷在后面的手册上并没有介绍单段的用法(这个我也很纳闷),不过软件上的向导功能上有。

网友C:
大家都说信捷的软件简单,软件好用,这个只不过加了一些功能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信捷的软件简单,软件好用,这个只不过加了一些功能而已!

软件大小不到10M,操作简单,功能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