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 1200 源程序 上传问题

楼主(2019-06-23):
  单位有TP1200 人机界面一台,源程序备份丢失,但是我通过PROSAVE 备份了,但是不能编辑,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请教大神们,怎么能把HMI里的程序上传下来呀!可以进行编辑的。网上有的朋友说,TP1200不支持上传功能!我通过博图确实是显示“上传动作取消”。
 做这个程序的人说,之前在程序里有回传功能!!但是就是不好使。各位大神们有其他的办法吗???,可以后来 插入SD卡进行存储吗,进行上传恢复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不能编辑,你自己不是都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想回传,需要下载的时候设置回传,然后触摸屏上还要有卡,如果楼主备过份,那么可以选择U盘恢复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备份有了,就是不能编辑呀

网友C:
这个屏里的程序应该是编译过的,想要编辑应该是源程序。

网友D:
一般用源程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