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伺服原本应该从A点准确定位到B点,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现在跑到了C点(错误点),一般会有什么因素引起的?

网友A:
编码器脉冲部分丟失

网友B:
是不是电子齿轮设置的不对,楼主的伺服电机上有齿轮箱吗也就得变速箱,速比需要算对。

网友C:
先说明是偶尔出现,还是第次都在C点;

网友D:
是什么牌子的,改动过什么吗

网友E:
线检查机械传动是否有问题先

网友F:
B和C能相差多少,如果只是一点点,那要确定机械的精度,如果是相差很大,那可能是你定位指令中的关于脉冲数量的计算出了问题。

网友G:
在调,还是在用,经常还是偶然
原点移位?

网友H:
看看机械部分有没有卡滞现象,如果出现卡滞了,就不会到准确位置的

网友H:
如果经过B点,跑到了C点,这就要检查编码器了

网友I:
程序上计算得脉冲数是否准确,以及伺服接收发送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再就机构问题,好多情况得逐一排除

网友J:
我也试过,所以我设置了软限位,定位前判断数据是否软限位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