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_l40mr紧急停止问题

楼主(2019-06-23):
各位兄弟,松下fpx0-L40mr,我用ch0通道发脉冲使伺服运行,紧急停止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楼主这里说的紧急停止,是急停吗,如果是急停,采用外部硬接线实现。
楼主如果是发脉冲,电机就会走多少。
如果想在程序里写停止,那不上面写的很清楚,1,就是停止吗

网友B:
这样急停没有问题的!

楼主:
2楼老师,我有点不明白了,从时续来看,传送h100那里,不是继续执行吗,我不太明白,请指教一下??????

网友B:
你要看前面那个H108,先停止再复位

网友C:
2楼正解,这个顺序千万不能错,前面是H108 再写H100.

网友D(2020-06-17):
为什么要是H108?二进制( 1000 0100 0)H100二进制(1000 0000 0)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