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今天无聊试了一下英威腾的变频器上位机监控软件,感觉不错,功能强大,操作简单。

网友A:
这是英威腾那款变频器,支持软件监控,软件怎么还需要一个232,转485模块,好像还是有源的转接。
对于这种,无源232转485转接器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英威腾那款变频器,支持软件监控,软件怎么还需要一个232,转485模块,好像还是有源的转接。
对于这种,无源232转485转接器可以用吗

电脑是232,变频器是485,是要转换的,无源的应该也可以的,应该英威腾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

网友B:
是不是复杂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英威腾那款变频器,支持软件监控,软件怎么还需要一个232,转485模块,好像还是有源的转接。
对于这种,无源232转485转接器可以用吗
无源的质量差的容易出问题,还是用有源的吧。。

网友D:
这不就是每家厂商都有的参数设定软件的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每家厂商都有的参数设定软件的功能么。

每家厂商都有  可不一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每家厂商都有的参数设定软件的功能么。

每家厂商都有  可不一定。

主流厂商都有,有些厂商的软件功能强大的令人发指,例如西门子。

网友F:
能否分享一下软件我也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分享一下软件我也想玩玩
去这里下载即可http://www.invt.com.cn/service/self-service/download.html?type=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