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1、隧道内使用的欧姆龙CJ2M-CPU31,CPU模块损坏,更换新CPU后,导入备份文件出现版本不一致,旧的为2.0版,新购入的是2.1版本,请问大神该如何解决?需要在上位机下载什么升级文件?

网友A:
新购入的是2.1版本,还是1.0版本
请上CPU侧面贴图

楼主:
购入有2种,cpu 2.0  EIP2.1  和 CPU 2.1   EIP  2.1,老的CPU单元都是CPU2.0  EIP 2.0 的

网友A:
CPU有报警吗?run灯亮吗?PLC能正常使用吗?
咨询过客服,怎么说

网友B:
程序CPU版本不可更改吗?

网友C(2020-01-12):
plc cpu单元版本需要更新才能用,建议咨询客服。keyence在编程软件里就有连接plc 就可以更新。omron 我没找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