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今天现场一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400PLC 从站使用的是ET200总共十个站点,最后三个站点通讯终端,最后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好了,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楼主的是ET-200M吗?DP接口模块。西门子的DP,有时候在节点多的时候,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感觉稳定性和接线质量的关系很大,两端的终端电阻也要严格设置,DP线的质量也是个重要因素,最后一点,如果DP线不是西门子原装的,可以考虑降低波特率,默认的是1.5M,又一次我们降低到187.5K,才能稳定通讯。

楼主:
是ET200 DP线是原装的,以前没有现在有类似故障,该CPU已经使用了13年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DP网络有时候确实莫名其妙的。出了故障,好像重新“激活”一下就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硬件什么都没动,把硬件组态下载了一下,或者重启CPU就好了

网友A:
看来不光本胖一个人碰到西门子的莫名其妙,咱用大炮轰西门子一炮出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