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3):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连续24h运行,最低不得低于多少HZ?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是0.1HZ,用于轻负载,重一点负载,0.3HZ开始

网友B:
普通电机的建议最低15Hz,这样有利于普通电机散热

网友C:
普通电机,连续运行最低不能低于8HZ。最好10HZ.

网友D:
我们原来规定是5Hz,最长30秒。普通电机的散热风扇是跟电机同轴的,5Hz的实际转速如果用的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基本上就是额定转速的1/10;如果是V/F变频器,那就不好说了,估计可能低到1/20甚至不转,时间长了电机肯定要烧。

网友E:
如果不加强制散热风扇,连续工作我一般不低于15hz,短时间5hz也在用,负载重轻也需要考虑……

网友F:
普通电机的话不建议低于20长时间运行,短时间没所谓,只要你的电机不是铝线的

网友G:
最少15HZ,不然会减少电机寿命

网友H:
变频器都没事,关键看电机;
普通电机风扇与轴是连体的,频率低时风扇没什么效果了,如果负载大,电机发热不能及时散,会导致过热;
所以讨论这个没任何意思,你这台电机对应负载加上,频率从高到低一点点试,注意电机的温度;
换个电机或你负载减小,这个数据就又不一样了;
不差钱直接换变频电机;

网友I:
我们可以调到0

网友J:
我们单位普通电机不建议低于20HZ,变频电机请随意